直震机构筛料之疑问

楼主(2021-06-15):
请教下大家,如图所示,外径4mm,宽度2.5mm得产品,因激光切割时候会留下外径4mm,宽度1mm得废料。之前是人工做了个简易得筛料机构,我想用个直震来带动筛料不知道是否可行,请大家指点赐教,谢谢。

楼主:
主要担心直震能否有这么大得冲击力让一堆料进行筛选吗

楼主:
emmmm有没有小伙伴给个意见呢

网友A:
直振力也很大的,你筛选的料道做多长呢,长了力就小了

网友:
拿个气枪吹满足你的需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振力也很大的,你筛选的料道做多长呢,长了力就小了

准备用个栅栏一样,一条一条的做成筛子来把小尺寸废料筛出去

网友:
用震动盘处理

楼主:
只是把成品和废料筛出来,用振动盘弄是不是有点搞大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只要筛子做得合理。我建议购买配套的控制器一定是要变频的,因为你设计筛子不会去计算固有频率,变频驱动器可以调整震动频率接近固有频率,让振幅达到最大,效率最高,远比那种简易的定频好用。

网友:
不一定用振动盘,气动振荡器也是可以实现这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