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聊机械工程师的固执

楼主(2021-06-15):
前几天抛了个机械工程师固执的话题,其实我就是那个固执的机械工程师。
各楼回复,还真是大不相同。
有说固执源于自信;
有说我抱有偏见;
有说谁给钱听谁的,固个什么执啊;
有盛赞大神级的固执工程师以理服人,以结果服人的;
还有说各种限制条件下最优设计结果唯一的......

一切已成过往,难有定论,今天说的是我的固执。
如图一个304的定位柱,就乎了东西南北上下左右之后可供我自由发挥的余地只有要不要加安装时扳手的扁儿或者螺丝刀的一字槽。我最终选择的是光头一个,拧的时候松了就用指头,紧了就用手钳。
各位老铁,谁能舒我固,破我执,说教两相宜,喷骂亦不恼,灌水混积分也是欢迎的。
我就是想看看这个小细节有没有唯一最优的结论。

网友:
我选择内六角槽

网友(点评):
不破坏定位面,好主意

网友:
螺帽部分可以加个扁位当扳手槽用啊,扳手多省劲。

还有你说的固执不固执,很多情况下都是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就拿技术来说,因为很多原因,零件做成了这个样子,这些原因总要排个1234吧,每人侧重点不同。这个倒是好解决,把话摊开了讲都好办。

就怕是因为人的问题,你想搞谁一下,谁想搞你一下,不想丢面子什么的。这些鬼想法,才是难搞的。固不固执只是表象。

网友(点评):
思路清晰,说的在理,给你手动点赞!

网友A:
要看行业背景和用途,如果是偏向机械行业的,或者有预紧力需求的,用活动扳手的比较多,如果是偏向电气/器行业的,用一字槽的比较多,因为不同企业或者行业,其常用工具不一样。

网友:
如果楼主用M8螺孔来确定定位柱的位置,那这定位精度本身就不高,螺孔与螺柱之间有间隙的,安装10次,可能每次位置都不一样。(当然是小范围内变动)。
如果这种方法(螺孔来定位)不可取,那么比较靠谱的做法,是螺孔只用来紧固,用定位柱带精度的圆柱面来定位,是不是可以更简单点,定位柱就只是一个圆柱加一个沉头孔,用螺钉紧固即可。

网友(点评):
你的分析是对的,给出的方案也是合理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行业背景和用途,如果是偏向机械行业的,或者有预紧力需求的,用活动扳手的比较多,如果是偏向电气/器 ...

你说我这用指头拧是不是四不象啊

网友B:
一字槽的吧,你帽子给的公差应该是沉进去的,内六角加工的麻烦,还有退刀槽,避免搞断了就用大点的一字槽吧,好加工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点评):
看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字槽的吧,你帽子给的公差应该是沉进去的,内六角加工的麻烦,还有退刀槽,避免搞断了就用大点的一字槽吧 ...

换我,肯定找标件,根据标件来改图。

网友(点评):
相关联的都是公司已经定型的原有模块。

网友:
合理的建议就听着,不合理的就当没听过,年轻的时候一般都听不进,年纪大一些了,也就会去琢磨是不是有点意思,考虑下取舍就行了!说实话你这个用来定位还是挺少见的!至少我没见过用螺纹孔作为定位用的!

网友(点评):
挺糙的一个定位。

网友C:
你就一个零件,鬼知道你用在什么地方,什么工况,合不合理鬼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一个零件,鬼知道你用在什么地方,什么工况,合不合理鬼知道.

常逛论坛你就知道了,装神弄鬼是我一贯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嗷卵匠

哪的方言,再展开了聊聊

网友(点评):
好像是四川这边的方言,我也这样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嗷卵匠

卵犟

网友:
找个差不多大小的东西就能用了

网友:
要么加扁位用扳手要么加一个圆孔插一个六角扳手进去也可以拧紧。光秃秃的连防滑纹都没有你用手拧不好使劲,你用管钳拧也不容易使劲,最不济你加个滚直纹也比现在这个靠谱。

网友(点评):
句句在理,我心虚了。

网友:
一般有螺纹的都尽量让它能用扳手拧吧,好拧一点

网友:
直接用塞打螺钉不可以么?

网友:
用螺纹定位还是直径20带公差的圆柱面定位?

网友:
不发表这个帖子的具体问题,请问楼主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今天你认为的最优方案过了几天被自己的新方案给推翻了?- Z' `7 U* X$ R$ ]6 H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15 18:31用螺纹定位还是直径20带公差的圆柱面定位?
8个厚的铝板上的两个M8螺孔是加工中心上做出来的,模块上有两个直径20H7的孔,也是加工中心做出来的。模块装在铝板上。

楼主:
|keyman发表于 06-15 18:52不发表这个帖子的具体问题,请问楼主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今天你认为的最优方案过了几天被自己的新方案给推翻了?

这种经历太常见了,所以我不知道许多工程师的自信从何而来?每一次自我否定其实都是一次成长。

网友(点评):
是的,心态不够开放接受一些不一样的意见。

网友:
如果空间足够,扁口经济又实惠

网友:
既然是定位,那你的位置度怎么保证?螺纹有些差劲。

网友(点评):
糙活,很粗的定位

网友E:
用手拧不紧,用手钳破坏定位面,内六角孔不好加工,铣扁成菱销了。楼主这个有点难搞啊!还是内六角孔好。想想怎么加工内六角孔吧。

网友(点评):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加工内六角凹窝

网友(点评):
电火花。@move3309

网友:
合理的建议就听着,不合理的就当没听过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

网友:
这种我们一般都用台阶销过渡配合敲到台面上,当然具体还是得结合楼主的使用需求。

网友F:
手拧?这不是设计者的思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拧?这不是设计者的思维

给设计者的思维罩个筐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手拧不紧,用手钳破坏定位面,内六角孔不好加工,铣扁成菱销了。楼主这个有点难搞啊!还是内六角孔好。想 ...

内六角可以用专用的钻铣刀钻出来,这个是钻方孔的图,有专用工具就可以钻,国外有个大神自己动手做过一套,内六角孔也有工具的。
本论坛有帖讨论过原理:可以搜索  关于三角形、多边形钻孔的方法以及相关资料
不过楼上有人画了简图提到的方案,空心销+螺丝锁紧更简洁,首先不用车牙,用外车+钻铣孔,既有精度,又好安装

网友:
一切的倔强需要满足现场的工艺性,设计的零件自己用过才知道怎么样,当你自己都拧不紧的时候,才会后悔这样设计。。。

网友(点评):
说实话,就这个细节我是反复和装配工人沟通后敲定的。

网友:
情况我熟悉,当然用我觉得最好的选择。

网友:
如果材料没有要求  只是单纯的沉下去  没别的要求的情况下(不知道沉下去多少  也不知道能不能露头) 让我的话   我会直接要求用标准的六角钢加工

网友(点评):
轴向两端都没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六角可以用专用的钻铣刀钻出来,这个是钻方孔的图,有专用工具就可以钻,国外有个大神自己动手做过 ...

谢谢您的解答,长知识了

网友:
这种设计可没资格固执

网友:
如果保留你现有结构,不破坏定位面,那么在侧面打个眼,用勾头扳手紧固。。

网友(点评):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要看你螺纹安装需要多大的扭矩吧,最好校核一下尾部这个扁条结构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咬卵犟

正解

网友:
遇到不确定的,经验不足的时候,先留白与工人沟通,或者在不影响精度的前提,由工人按自己的习惯进行二次加工

网友:
零件是靠左边的M8初定位的,
这种方式受力和精度也许不如下沉一个台阶定位。
至于如果装配,扭紧,反而不是重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