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在线等答案!

楼主(2021-06-15):
各位大神,我想请问一下,固溶+时效是在加工前做还是加工后做?如果加工后做的话会使工件变形吗?材质是718,在线等!!!

网友A:
精加工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加工前

好的,谢谢,另外麻烦问下您知道固溶和时效有顺序吗?

网友:
查热处理手册

网友:
固溶处理一般在热处理后还要再加工的零件;另外,消除成形工序间的冷作硬化;焊接后的工件都需要做固溶处理,消除组织中的析出相。

时效处理,粗加工前后,精加工前后用于稳定尺寸。

什么时候需要固溶和时效看材质和工艺安排。

网友:
通常都是在之后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