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螺纹不松动

楼主(2021-06-15):
在一个孔和一个杆上分别加工内外螺纹,如何使杆在螺纹任何位置都不松动

网友:
加螺母和弹垫啊

网友:
胶水就可以做到,很成熟了;

网友:
他的意思是无论拧到什么位置都能保持住吧,类似于无极调速

网友:
我也想知道,坐等大神

网友:
如果不再拆卸就用乐泰胶。

网友:
螺纹胶,抹上去后,等两个小时,没有外力作用下,基本上不会动的

网友:
乐泰胶应该就可以,用可拆卸的,加热之后就可以拆卸。另外,好像还有一种自锁螺纹,了解一下。

网友:
孔上加一块尼龙,尼龙不要加工螺纹,让尼龙挤压外螺纹,尼龙可以做成环,也可以做成键的形式。

网友:
各位的回答忽略了楼主说的任何位置都固定不动。这种情况不适合焊死,不适合用乐泰胶。应该采用在螺母(孔)上加工顶丝孔,装上顶丝(最好装2个顶丝,隔90度),旋到位置后用顶丝固定,要换位置时,松开顶丝,定位后再顶死。

网友:
别用螺纹啊,用楔形紧固件

网友:
加螺纹紧固胶是否可行?

网友:
如果调节用  手柄按下才能调节

网友(2021-07-19):
增加一个螺母

网友:
从根本上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楼主,你见过落地扇么
杆部这种长度无极可调的锁紧机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丝杆在任意位置,用螺母锁

网友:
1.设计成细牙螺纹,因为细牙螺纹自锁性能好
2.打螺纹胶水(不拆卸的那种)
3.锁两个螺母

网友:
用锁紧螺母,要可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