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4.0中拖动气缸运动时,提示:不能拖动属于基础主体的模型。这是为何?如何解决?

楼主(2021-06-15):
大家好!creo4.0中拖动气缸运动时,提示:不能拖动属于基础主体的模型。这是为何?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因为此时的气缸不是以装配组件存在的,而是以一个单一零件形态存在的,你拖气缸,就是间接拖动左侧的杆,而左侧的杆是不动的

网友:
你有按照气缸的机构装配吗?

网友:
应该是缸体默认装配的吧。已经固定了

网友:
这个不是装配体,所以拖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