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结构问题

楼主(2021-06-15):
这个3D打印的零件(PLA材质),图示红框部分起什么作用,左侧台阶不能和右侧薄壁结构直连吗?

网友A:
阻尼 或 防过载, 具体要看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尼 或 防过载, 具体要看具体情况;

是为了防止薄壁结构破裂,受力的时候起到过度、缓冲的作用吗?

网友B:
你没看到那有个孔座吗

网友C:
从这么看更像是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到那有个孔座吗

主要疑问是左边台阶是否可以直接延伸到薄壁结构而不是中间过渡一小段加强筋,台阶上加孔和加强筋段加孔应该没啥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这么看更像是加强筋

是加强筋没错,问题是左边台阶和加强筋厚度差不多,直接延伸过去效果有差别吗?

网友D:
做成这样为了让壁厚相对均匀,在注塑过程中收缩均匀,这是塑料件的结构工艺。

网友:
结构没看清楚,多截几个视角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成这样为了让壁厚相对均匀,在注塑过程中收缩均匀,这是塑料件的结构工艺。

实际情况是研发阶段、短期内也没有量,这个零件一直是3D打印的,之前的设计可能是结构设计出身,我是设备转过来的,没人对接还是有点麻烦(机械面还是太广了,什么都得了解啊)。

网友:
8楼正解,都会考虑结构壁厚尽可能一致,收缩均匀的问题,再者可做加强筋用

网友:
直连没强度,尖角容易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