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装配体缩放卡顿问题

楼主(2021-06-15):
电脑配置I5 10400,核显,16 GDDR5 2666内存条。在大型装配体模式下,缩放装配体还有卡顿怎么解决?装配体零件1300左右,还没有装螺丝,只有零件。
感谢各位大佬解答!!!

楼主:
固态硬盘SSD,M.2接口,速度2000M

网友:
核显有毛用,
电脑配置I5 10400,
固态硬盘SSD,M.2接口,速度2000M、最少要512G.
显卡:丽台p2000或P620主板:Z490
16*2双通道 GDDR5 4333内存条。
电源700W
在大型装配体模式才能运行流畅。

网友A:
内存也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也太小了吧

16G双通道,不小了吧,从来没有占用完

楼主:
知道问题了,2018版本打开卡顿,2019SP5.0打开没有问题,非常流畅

网友B:
19装配性能提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6G双通道,不小了吧,从来没有占用完

三四百个简单零件都得卡,要上三十二的了。

网友C:
是什么系统?wen10吗?

网友:
换个独立显卡,核显没用

网友D:
显卡16G,运行才会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系统?wen10吗?

WIN10,64位,安装的是SW2019 SP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卡16G,运行才会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装配性能提升了?

不清楚,但是18打开卡顿,用19 SP5.0打开很流畅

网友:
16G内存,500G固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64位,安装的是SW2019 SP5.0

打开注册表,搜索打开solidworks2019,然后打开performance\graphics\hardware\inte,然后把数值改成400000   应该就流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