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送料机构卡料了,有大佬有思路吗?

楼主(2021-06-15):
不额外加动力有啥好解决方案吗?谢谢

网友A:
在前面一段加个离心旋转排成一排呢?我没有实践过,但是看过类似动图

网友(点评):
这是常规做法,但楼主的这个动力是直线输送,改成离心的改动比较大

网友:
加个铁丝挡一下,形成错位进入料口,可以试试

网友:
开口放大到最大单体2倍大以上,整体做漏斗状收口

网友:
人的左右手虽然对称,但分工却不同。一般来说,左手笨,右手巧,左手拿碗,右手拿筷子。

网友:
能不能设计挡板?做一下物料引流

网友:
两边错开不要对称

网友(点评):
我觉得可以照这个思路去弄一下

网友:
进料口做八字形

网友(点评):
量大也会堵料。和八字效果相同。

网友(点评):
这个量大了,怎么会堵住呢,不明白。挡板只需要超过输送带中线即可啊

网友:
出口那两个白挡板,将其中一边的圆角改成一个滚轮,小电机带动旋转即可。.
另外橡胶传送带运输橡胶产品,摩擦力很大,我感觉这是个问题。

网友:
收藏,静待最纵有效地方案。希望楼主能有反馈。

网友:
一侧装个小滚轮往回拨,确保另一侧有个优先。

网友:
挡料板在相对于输送方向以前以后,前后间距约等于一个物料尺寸

网友:
最后那一部分立起来会好很多

网友:
如果不改变结构方式,这东西可以计算出来,叫什么来着忘了。比如谷子下料口也会堵起,尽管开口非常大

网友:
这个量大了,怎么会堵住呢,不明白

网友:
@1062866603 设计之初,没考虑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弄个轮子,压在传送带上,像自行车发电机一样,就不需要额外动力了,然后弄个棍子扒拉扒拉

网友:
口子太小,从2.5倍逐渐缩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前面一段加个离心旋转排成一排呢?我没有实践过,但是看过类似动图

怪我看帖子不仔细,楼主说不加动力,看来只能从进料口或者输送过程中想办法了

网友:
这个和破拱器的意思差不多,检测到卡料就拿气吹一下

网友:
左右不要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怪我看帖子不仔细,楼主说不加动力,看来只能从进料口或者输送过程中想办法了

进料口控制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怪我看帖子不仔细,楼主说不加动力,看来只能从进料口或者输送过程中想办法了

但是会降低吞吐量

网友(2023-02-21):
大佬你最后咋解决的

网友:
出口挡板角上装一个反向转直流小电机

网友:
排料入口处肯定会出现这种堵料情况,个人觉得主要在于有一个力梳理。震动电机抖动梳理,或者侧挡板加运动结构,另一边加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