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磨齿轮用什么材料什么工艺热处理?

楼主(2021-06-15):
请教各位大神:
小齿轮干摩擦,也就是无润滑。
目前用低碳合金钢加硬处理,表面运行过程中会有粉末屑掉落。
请问,材料应该用什么,采用何种热处理方法,硬度做到多少合适?
42CrMo性能如何?

网友:
转速大约多少?载荷情况?
用尼龙或者20CrMnMu+表面渗碳或者粉末冶金材料。小齿轮转速高,干磨擦需要材料耐摩擦,耐高温。

网友A:
是什么制约了润滑,需要干摩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制约了润滑,需要干摩擦?

同问。
至少也可以搞开式润滑的,为什么干摩擦?

网友B:
不允许润滑的条件下,考虑可以自润滑的材料,比如尼龙。

网友:
干磨肯定不行,最好有机油池来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制约了润滑,需要干摩擦?

没有油池,空间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允许润滑的条件下,考虑可以自润滑的材料,比如尼龙。

尼龙强度不够

网友(点评):
要转递多大的扭矩啊

网友:
用球铁调质表淬可以。。

网友(2022-03-28):
干摩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