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仪表的安装规范有哪些?

楼主(2021-06-16):
如图所示的案例,有哪些安装规范或者适用的安装标准

网友:
看看有没国标或行业规范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探头哟,一般都有相应的施工标准,

网友B:
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干什么用的?

对埋地管道做长期健康检测的设备,现在想了解一些关于这个的施工标准和规范,看是否会影响到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探头哟,一般都有相应的施工标准,

1500这么长,我还以为是铠装热电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