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下sw中simulation

楼主(2021-06-16):
施加了1N的扭矩,轴的后面为什么会变粗了那么多,有懂的可以说下为什么吗。

补充内容 (2021-6-16 10:06):
图片在下面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如果是应力图的话,比例放大很多。

楼主:
这个是图

楼主:
这个是图片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左上角的变形比例,可以调成1比1的

网友A:
你把比例调一下啊。

网友:
比例都是好几位数的,就是为了直观反映变形量,你要不习惯,就调成一比一呗。

网友:
工程师既要会看图,还得会看数。

网友B:
要把比例改一下,你现在是42万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比例调一下啊。

比例在哪里调整,刚使用不熟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比例改一下,你现在是42万倍了

调整比例需要变哪里,没有看见那个调整比例的;

网友C:
不用调比例,就这样看,以数字为准。你调了比例反而不如这个直观

网友:
建议找个教材或者视频看一下,基础的问题没必要别人给你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调比例,就这样看,以数字为准。你调了比例反而不如这个直观

虽然这个直观,但是施加1N的力就变形这么多也不行啊,在实际应用中施加1N的力不会变形这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这个直观,但是施加1N的力就变形这么多也不行啊,在实际应用中施加1N的力不会变形这么多的。

这个是给你看哪里会变形的,变形量你看数据啊,一切以数据为准,你调了比例有些甚至根本肉眼看不出来,你还不是要看数据。

网友:
1、如果图形里显示真实的变形量,你能看出来吗?钻电脑里你也看不出来;
2、要么你跟着教程学,要么,遇到不懂的就跟着你的思路乱点,点点这里点点那里,除了找到调节比例的地方,你还能发现其他的,这就是自学的乐趣。如果你只想着速成,就跟着教程或者让别人直接告诉你。

网友:
学习中,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比例需要变哪里,没有看见那个调整比例的;

度娘找下,我这说不清楚。

网友:
表示你施加载荷后,轴变形比较大,但是,轴的变形很奇怪。检查施加的载荷大小,方向和作用点。

网友:
这是因为后处理把模型的变形放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