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simulation怎样看最大受力

楼主(2021-06-16):
轴两端固定,希望在不受力的情况下查看轴各部分最大的承受力。

网友:
离开载荷谈承受力就没有意义,不同方向不同大小的载荷影响不一样。

网友:
你是根据产品选择工况,还是根据工况设计产品?

网友:
固定2端,不添加载荷,就加个重力就可以模拟了

网友:
知道材料和安全系数就能计算出承受的载荷。

网友:
不受外力,那就看它的自重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