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21-06-16):
1、提升高度750mm。提升速度500mm/S   。提升重量150KG

2、链条链轮的提升方式

3、提升托盘的中心距离链轮是600mm

4、电机和提升链轮的 传动比 2:1

问题1、我算出来,电机需要的扭矩  0.6*150*10/2=450NM 是否正确
2、配重块用铁块?感觉需要加很多铁块才能抵消升降输送模块自身的重量。有没有别的好方法。

网友A:
满载总扭矩={(工件重量+托盘重量-配重)*(10+a)*90}/2 + {(工件重量+托盘重量+配重)*摩擦系数*10*90}/2
然后在由减速比和效率算出电机所需扭矩,其中10为重力加速度,a为输送链加速度。由于链轮、轴的惯量小,忽略计算

托盘产生的弯矩由导轨抵消,只要校核导轨的受力就可以了。
P(加速)=(总载荷/2)*(1/10)*(10+V*t1)*(600/L),t1为加速时间,L为滑块竖直方向间距,
P(减速)=(总载荷/2)*(1/10)*(10-V*t2)*(600/L),t2为减速时间,由于重心在两对滑块重心,所以不计算横向力
计算载荷={P(减速)+2*P(加速)}/2

网友(点评):
明白了。老哥。多谢

网友(点评):
膜拜大佬!

网友B:
这个看着是个有导轨的直上直下的机构啊,为什么要算托盘的重心矩?这个力矩再大也只是作用在导轨上,升降驱动的力始终平行于链条方向。
这种机构,做非标的话,我一般都是估算一下,批量做产品的请不要学!批量做产品的请不要学!批量做产品的请不要学!

这里算电机功率,直接用公式P=FV算。反正能量守恒,升起来做了多少功,电机就出了多大力。
考虑到摩檫力啊,启动力矩啊,传动效率啊七七八八的,负载直接按2倍估算,F=300Kgf=3000N      V=0.5M/s      计算出来,功率大概是1.5KW。 接下来就是根据实际速度以及减速机输出轴的负载大小,选合适减速比的减速机。

网友(点评):
嗯。第一句点醒。一直在这个误区没出来。

网友C:
链轮的大概直径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轮的大概直径是多少呢?

180 大链轮 。

90小链轮。

网友:
先确定配重大小,让满载和空载时前后重量相差最小

网友C:
要450NM吗楼主?我算出来加安全系数大概70NM

网友(点评):
然后加配减速机可以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450NM吗楼主?我算出来加安全系数大概70NM

老哥。帮忙说一下怎么算的

网友D:
框架底部方管立起来用,规格加大。
不明白为什么要加配重。把底脚升长一点,不会翻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载总扭矩={(工件重量+托盘重量-配重)*(10+a)*90}/2 + {(工件重量+托盘重量+配重)*摩擦系数*10*90}/2
...

90是什么。力臂的话。不应该是0.6m吗

网友E:
1、显然是不对的,应该是链条上的拉力乘链轮半径除速比除效率,这里的拉力除了负载重力还有使其加速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框架底部方管立起来用,规格加大。
不明白为什么要加配重。把底脚升长一点,不会翻不就行了吗

老哥。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显然是不对的,应该是链条上的拉力乘链轮半径除速比除效率,这里的拉力除了负载重力还有使其加速的力

点醒我了。对。。力臂算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0是什么。力臂的话。不应该是0.6m吗

驱动链条链轮的直径,应该是180,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着是个有导轨的直上直下的机构啊,为什么要算托盘的重心矩?这个力矩再大也只是作用在导轨上,升降驱 ...

第一感觉也是这么想的,功率够怎么搭配都可以,功率不够,怎么搭配都不行

网友:
其实有配重的提升机,负载几乎没多大,随便都能带得动,这个应该算的是轴能不能受那么大的弯矩

网友(点评):
轴我起码要搞80以上轴径

网友:
学习了,楼主这个图做的相当漂亮。!!!!

网友:
|大馒头CC发表于 06-16 08:21满载总扭矩={(工件重量+托盘重量-配重)*(10+a)*90}/2 + {(工件重量+托盘重量+配重)*摩擦系数*10*90}/2

然后在由减速比和效率算出电机所需扭矩,其中10为重力加速度,a为输送链加速度。由于链轮、轴的惯量小,忽略计算

托盘产生的弯矩由导轨抵消,只要校核导轨的受力就可以了。

P(加速)=(总载荷/2)*(1/10)*(10+V*t1)*(600/L),t1为加速时间,L为滑块竖直方向间距,

P(减速)=(总载荷/2)*(1/10)*(10-V*t2)*(600/L),t2为减速时间,由于重心在两对滑块重心,所以不计算横向力

计算载荷={P(减速)+2*P(加速)}/2
给赞了,是这个计算流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分享。点赞支持

网友F:
电梯之类的会放配重,这种结构不放配重,楼主可以参考借鉴现有的手动叉车

网友(点评):
当你的叉车不能拉起你的重物,你就知道配重的香了 但是会涉及安全问题 不能一直加着用

网友:
找我私聊

网友:
配重是为了运动过程平稳,没有配重下降时电机的反向电动势会很高

网友(点评):
为了减少电机需要提供的势能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梯之类的会放配重,这种结构不放配重,楼主可以参考借鉴现有的手动叉车

链轮升降。是吧。那个我感觉适合慢速升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框架底部方管立起来用,规格加大。
不明白为什么要加配重。把底脚升长一点,不会翻不就行了吗

如果我没理解错,加配重块可以省力。以这个案例来说,如果托盘30kg,重物加托盘150kg。那我加配重块90kg。正反向拉力只需要60kg的力加摩擦力。岂不妙哉呢

网友: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电机扭矩克服一系列重物即可

网友G:
楼主  我能加我吗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466398861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我能加我吗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466398861

这些层的东西 我都看不懂  我也想学电机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载总扭矩={(工件重量+托盘重量-配重)*(10+a)*90}/2 + {(工件重量+托盘重量+配重)*摩擦系数*10*90}/2
...

亲  你这些公式在哪里可以学??

网友(2021-11-08):
可以参考电梯行业配重计算方法,配重=载货台自重+额定负载*(0.45~0.5)

网友(2021-12-14):
这个计算和提升机的高度没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