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知道元素含量,怎么知道合金牌号?

楼主(2021-06-16):
如下图,各元素含量有了,怎么知道这个合金牌号?

网友A:
黄铜以锌作主要添加元素的铜合金﹐具有美观的黄色﹐统称黄铜。铜锌二元合金称普通黄铜或称简单黄铜。三元以上的黄铜称特殊黄铜或称复杂黄铜。含锌低於36%的黄铜合金由固溶体组成﹐具有良好的冷加工性能﹐如含锌30%的黄铜常用来制作弹壳﹐俗称弹壳黄铜或七三黄铜。含锌在36~42%之间的黄铜合金由和固溶体组成﹐其中最常用的是含锌40%的六四黄铜。为了改善普通黄铜的性能﹐常添加其他元素﹐如铝﹑镍﹑锰﹑锡﹑硅﹑铅等。铝能提高黄铜的强度﹑硬度和耐蚀性﹐但使塑性降低﹐适合作海轮冷凝管及其他耐蚀零件。锡能提高黄铜的强度和对海水的耐腐性﹐故称海军黄铜﹐用作船舶热工设备和螺旋桨等。铅能改善黄铜的切削性能;这种易切削黄铜常用作钟表零件。黄铜铸件常用来制作阀门和管道配件等。船舶常用的消防栓防爆月牙扳手,就是黄铜加铝铸造而成。

网友B:
铅含量怎么那么高

网友(点评):
GB/T 5231-2001 中查到与你这个成分最接近的就是铅黄铜HPb59-3 。但你这个铜含量低了4个点,铅含量高了1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含量怎么那么高

回收利用?

网友(点评):
要么是特殊材料,要么是材料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铜以锌作主要添加元素的铜合金﹐具有美观的黄色﹐统称黄铜。铜锌二元合金称普通黄铜或称简单黄铜。三元以 ...

大神,知道这个铜牌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含量怎么那么高

客户寄过来的样品,也不知道啥材料

网友:
首先是属于铅黄铜HPb59,但是加了过量的铅,减少了铜,是否是为了更好的加工性能和延展性,就得问客户了。如果非要给一个牌号那就是HPb59-4,,,,,

网友(点评):
更接近HFe58-1-1铁黄铜,Fe: 0.7~1.3 Pb: 0.7~1.3

网友(点评):
要新编牌号HPb55-4不是更符合

网友(点评):
牌号按主元素编,

网友:
看成分比较高的元素有哪些?然后,往标准上靠。

网友:
当然是查材料手册,对比各项数值,选各项都接近的。

网友:
对应的去查材料手册,估计会有些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