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画图工要不要这条线

楼主(2021-06-16):
还是昨天的图,有位经验老道的工程师指导我图上缺线了。“缺R2外圆投影相贯线”;
“原倒角棱线,不和现圆弧相交,留一段距离不画”;
“圆柱和圆柱相贯线用什么线型,这个类似”。

 我查了一中午的手册和机械制图国标,也没找到答案,请教各位大佬,这根线到底要不要?这么多年我都画错了?

网友:
一中午的手册白查了(开个玩笑),第一册 第2章 应该是图样画法那部分,应是2-11那页,写了这部分内容,‘过渡线,且不宜与轮廓线相连’

网友(点评):
我以为这个问题烂尾了,没想到终于有了一个权威的解答。确实是我“一中午的手册白查了”。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而且是细实线表示,除了这一条外再无其他说明。

网友:
相切的圆角应该是没有这条线的。

网友:
现在好像都是三维转二维了,不存在这个困扰

网友A:
国企老图纸里有这个线,包括折弯圆角也是按这个画的,但是我也和楼主一样找过没找到标准,后来我琢磨后觉得可以有这个线,能增加图纸的理解,因此没有轴测图的时候我就给他画了,但是按现有的制图标准完全没必要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企老图纸里有这个线,包括折弯圆角也是按这个画的,但是我也和楼主一样找过没找到标准,后来我琢磨后觉得 ...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
标准用处不大,这里画两条切线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用处不大,这里画两条切线也可以

这么点事整仨答案了,我有选择恐惧症
你们这群不靠谱的,不是说机械工程师很机械么?不是说只有唯一最优么?却原来也都是想咋地咋地

网友(点评):
“唯一最优”?这个说法出自何处?

网友C:
按原尺寸尝试了一下,为啥我在sw转出的工程图,圆角R2的上下两条线都有出现?而你就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原尺寸尝试了一下,为啥我在sw转出的工程图,圆角R2的上下两条线都有出现?而你就一条线

视图上右键,切边,切边可见/不可见。我那是手工画上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点事整仨答案了,我有选择恐惧症
你们这群不靠谱的,不是说机械工程师很机械么?不是说只有唯一最 ...

谁告诉你机械只有唯一最优解的?万事万物都是有N解的

网友:
要不就是两条,要不就没有。一条确实没道理

网友(点评):
正解已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告诉你机械只有唯一最优解的?万事万物都是有N解的

是吧,我就说机械工程师是半个艺术家么

网友:
没有线了。

网友:
切边线呗,我们不让画

网友:
你这图不是昨天那个帖的么,按标准圆弧切线工程图是不需要表示出来的,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说明,但是一般没有特别要求的话,三维转工程图的时候都是自动表示出来了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看得粗,手册上没找见。

网友:
机械制图里面有这条线

网友(点评):
教材,手册,还是国标?

网友:
闲着蛋疼

网友(点评):
疼不疼不取决闲不闲,取决于扯不扯。

网友:
如果你冲着赚大钱而进入机械行业的话,你还是早点做出选择吧,机械就是这样的需要成才,路比较长,实践比较多。很多做机械多数应该是兴趣或者是别无选择而做机械的。

网友(点评):
说得在理

网友:
我咋一眼看的是这里螺纹线花了有问题呢!,到角没有外螺纹底径大

网友(点评):
嗯,我这习惯不好。

网友:
要!倒角的圆锥面和圆柱面的交线。

网友(点评):
请教昀帅,画法如我发的图吗?直线断点距离圆弧线多大得距离啊?什么线型?

网友(点评):
昀帅说得对,正解已置顶。

网友:
有,细实线

网友(点评):
那这条线叫什么线,辅助线?

网友(点评):
您说得对,姜还是老的辣!正解已置顶

网友:
按机械制图标准是没有这条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按原尺寸尝试了一下,为啥我在sw转出的工程图,圆角R2的上下两条线都有出现?而你就一条线

相切线在国标里面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切线在国标里面不显示。。。。。

那估计就是solid works没有按国标,留给用户自定义了

网友F:
不用显示。

网友G:
最好是显示出来

网友(点评):
是啊,我也觉光秃秃别扭,但又不知道规范的画法,今天终于有人给出了答案,正解已置顶

网友:
习惯是画一条切线,图纸的可读性好些,真的纠结干脆把它剖了

网友(点评):
肚里啥都没有,剖开没必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是显示出来

实际图纸怎么弄都行,只是我想知道标准是什么,哪怕是新旧标准不一样都可以,总得有据可依啊。或者说这就是一个没有定论的细节,完全看个人习惯或者公司规范。
机械工程师的累有时候是自找的

网友:
我们都不画的  不影响加工。

网友:
棱边倒角的话不存在这条线

网友H:
画与不画,应该都能看懂

网友:
有那条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画与不画,应该都能看懂

拿什么去和人抬杠

网友:
直接剖视图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点评):
腹内空空,剖开了不像话

网友I:
切线我一般都直接设置隐藏起来了,不然图上线条太多,看着反倒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切线我一般都直接设置隐藏起来了,不然图上线条太多,看着反倒眼花

我发的这个图里这条线还不是切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企老图纸里有这个线,包括折弯圆角也是按这个画的,但是我也和楼主一样找过没找到标准,后来我琢磨后觉得 ...

不是国企要求这样画,是机械制图国标规定要这样画。

网友(点评):
能否发个具体的图上来分享下,或者说下在哪里看到的我自己去查!

网友:
层次一、按画法几何的规则,圆角与相邻面的切线,应该画出,也就是画两条线;层次二、实际作图中如果圆角很小,两线太近,很难画清楚,也增加了作图、看图的工作量,所以在工程制图层面上一般简化为一条线。说到底,图是画给人看的,在特定的环境中,只要画图的,看图的有自己的约定,怎么画都可以。打个比方,特定地域中使用方言,可以不理睬普通话的规则。这里也可以有另一种画法:根本不画圆角,在棱线处文字标注“此处圆角R……”也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条例清晰

网友:
相贯线的延伸画法,主要用于铸锻件非加工表面,因为粗糙、有斜度曲面,光轮廓粗线不直观,
为了表达清晰,就把这些地方用细实线表达出来了,书上称这过渡线。

钣金也有,但平常用的都是薄件,小弯角,所以都是粗实线代替。
展开图为了便于加工都是两边画到头了(虽然不合标准)。

说白了就是为了一些复杂曲线过渡位置更直观表达,理论上在机加面中也可以用,楼主图中就是,
不过我一般在这种小图中都把圆角忽略了,在技术要求或剖视图中画出来。

网友J:
这个过渡线的画法,手册里还真有说明,只是现代化的3D软件,简化了输出。

网友:
以前的制图国标是没这条线,相切过渡是没有线的,不知道现在改了没。3D软件导出的图一般默认有这条线。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对错,看习惯。但是如果有这条线,这条要用细实线,你这都和轮廓一样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过渡线的画法,手册里还真有说明,只是现代化的3D软件,简化了输出。

是啊,手册看得还是不够细致。

网友K:
怎么才能找到一份兼职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怎么才能找到一份兼职工作??、

把群内大佬“魍者归来”的空间好好浏览一遍

网友:
第一眼看见螺纹倒角小了,这个线可画可不画,没有对错,只是习惯的问题!

网友(2021-11-09):
原来手工画图的时候是要的,现在都是软件了,可用可不用

网友:
细实线画出即可,不过现在都是三维出图,三维自带的都是圆角两端连接起来,也是默认细线,个人认为标准的就是机械手册中的画法,模糊一点的就默认为三维出图,不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但是一天线都不画是不行的!

网友L(2023-09-08):
这种图还不如给一个剖视呢,肯定没争议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图还不如给一个剖视呢,肯定没争议

我站你!半剖更专业。

网友:
有棱才有线,这边如果圆角是相切的话,其实就是个曲面,曲面正投影是没有线的。
但这条线画了可以增加图纸的可阅读度,就好比有时候在几个视图上重复标注某个尺寸一样,省得看图的人进行计算。
但不画也不算错,画了是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