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螺纹有什么限制呢

楼主(2021-06-16):
见过图纸标注螺纹 M106X1-7H(肯定是非标,而且没有标中径等其它信息)。且据说还可以按您的需求弄M107X2、M114X2.5之类螺纹。请教:非标螺纹选取有什么限制么?

网友:
M  限定了螺纹应该符合GB/T192~197-2003,或者JB/T 9313-1999

网友:
公制内螺纹,大径106,细牙,螺距1,中径公差7H

网友:
螺纹选用是有等级标准的,可以优先选择第一档,第二档等,也可以制作非标,但是从成本与互换性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最好不选用非标螺纹

网友:
GB/T 192-2003普通螺纹 基本牙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GB/T 192-2003普通螺纹 基本牙型" 确实解决了标注问题。另有一问题:对于各种非标公制螺纹,一般的车床都能加工么?

网友:
螺纹,只要你有图,有刀就能加工出来,但是呢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有的,不能算非标螺纹,车床按螺距1加工,螺距就定义了牙型螺纹深度等。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一行小字,某某螺纹仅用于汽车减速机轴承限位。就是两个半壳装一起加工一个螺纹,然后弄个带牙的圈拧里面。
所以说其实也可以自己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不能算非标螺纹,车床按螺距1加工,螺距就定义了牙型螺纹深度等。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一行小字,某某 ...

确实车床按螺距表加工,若该车床没有对应的螺距,理论上就不能加工,如此似乎选螺距不能随心所欲。但是,所有车床的螺距表是一样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GB/T 192-2003普通螺纹 基本牙型" 确实解决了标注问题。另有一问题:对于各种非标公制螺 ...

可以加工,普通螺纹,牙型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