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注硅油设备

楼主(2021-06-16):
哪位大神知道有什么设备能实现真空注硅油

网友:
我知道有供应商可以做真空注润滑油。你的真空度要求多少?

补充内容 (2021-6-16 20:22):
还有注油量是多少?

网友:
抽气加油两步。四轮一带工厂常用设备

网友:
你查一查变压器的注硅油设备,变压器一般要通过抽真空,并加注硅油,随着真空度的变化,注油速度也要调整。

网友:
只有用这种真空泵的喷气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