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连接齿轮,齿轮顶端与电机轴距离多少合适

楼主(2021-06-16):
电机连接齿轮,齿轮顶端与电机轴距离多少合适?由于电机轴比较短,电机轴顶部缩进去一部分,缩进去太多影响能传递的扭矩,缩进去多少合适,极限在哪

网友:
一半不到 都干过  怕个锤子

网友A:
看你那个键受不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那个键受不受得了

键应该没事,在轴上,轴短了,但是键与齿轮百分之八十以上接触,

网友:
有个3到5毫米就够了啊,只要保证你螺丝拧紧后能把齿轮完全压紧在轴肩上就行

网友:
3、5个毫米无所谓

网友:
我一般不会让其超过1/3的全孔深。

网友:
愈小愈好

网友:
看设计精度和空间尺寸,还有轴的直径,小轴一般是0.5-3mm,大的轴一般是3-10mm。其实如果尺寸保证好,0.1mm也可以。

网友:
“缩进去太多影响能传递的扭矩”,,是怎样影响的,有数据吗?缩进去多少影响多少扭矩?为什么缩进去会影响能传递的扭矩?

我认为不影响能传递的扭矩,或者说间接影响。其实缩进去的多了会导致轴的径向力过大,作为悬臂支撑可能受不了过大的径向力。或者说如果保持受的径向力不变,是不影响扭矩的。结构上可以改进,比如悬臂变成两端支撑。

网友:
依据传递的扭矩决定的;扭矩=键的强度X面积

网友:
齿轮在电机轴上怎么实现轴向定位?

网友:
缩进去5毫米,不要超过5毫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