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折弯切边

楼主(2021-06-17):
请教各位大侠 solid works那个命令才可以实现这样的切边,且能正常展开。

网友:
共边应该不可能,这将会产生厚度为0的。。。。。留点距离可以实现

网友A:
做个近似效果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近似效果是可以的

感谢

网友:
这种结构是不对的,需要做切边,否则折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