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做,能让FANUC程序无法从程序中间启动?

楼主(2021-06-17):
虽已小心,但仍有操作者因为误将程序从中间启动造成工件报废刀具报废的情况发生,无法彻底避免,
请教,怎么做,可以是设置,可以是编程,能让FANUC程序无法从程序中间启动?

网友:
我记得是有一个参数能改的,程序跑到一半停止了,不需要复位就可以重新跑,好多年没碰记不清了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系统是这样的,只能操作者细心

网友:
这就是在断点返回和断点不反回之间取舍了不能都满足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6-17 20:48这就是在断点返回和断点不反回之间取舍了不能都满足的
要是有参数能更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有参数能更改就好了

有些逻辑方面的参数,机床厂家是不会给客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