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五轴机床加工螺杆

楼主(2021-06-17):
具体图纸不方便外发。
螺杆长约305mm,螺杆轴的外径76mm,螺杆最大外径约122,即螺杆高约46mm,螺杆两圈720°。
要求,螺杆任意横截面的尺寸精度小于±0.03mm。讲真数量不能保证,目前是新产品试样,单件打样验证,可以按照样件付费。
另外已找过三家给打样,精度都没有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件噻?

现在是打样验证精度,就做一件,,,

网友(点评):
1件的话,能对应的确实就很少了

网友B:
图纸不发也不好评估能不能做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不发也不好评估能不能做哇

只能上这个图咯

网友:
阿奇夏米尔,格劳博等高端点的五轴机床应该没有问题的,或者是用大一点的车削中心做也行

网友:
1786309323 微信同号,可以电话或者微信聊一下

网友:
17863093232 我们有五轴加工中心。可以聊一下,微信同号(刚才发帖电话少打个数字)

网友:
|韩寒11发表于 06-17 14:45阿奇夏米尔,格劳博等高端点的五轴机床应该没有问题的,或者是用大一点的车削中心做也行
阔以的,好设备才能干出高精度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