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锁紧销的孔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21-06-17):
好奇这种孔是如何加工的?

这种

这种

网友A:
就是简单的筒体加直孔

网友:
走心机加工比较适合,车削完成后再钻径向孔

网友:
你说的这个球窝,专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简单的筒体加直孔

钢珠尺寸10mm 不会在孔里面掉出来  不是直孔

网友:
先直孔,再铆压,最后外圆光一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珠尺寸10mm 不会在孔里面掉出来  不是直孔

钢珠从里面装的,直径大于孔径,掉不出来

网友:
PC销,比较常用的一种定位销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