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平头平键的键槽如何加工?

楼主(2021-06-17):
我看有些课本上写着,平头平键的键槽用盘铣刀加工,但是我不太理解,盘铣刀怎么将键槽的头部变成直角矩形而不是圆弧,还有盘铣刀的概念也不是很清晰,如果加工圆头平键的键槽用键槽铣刀很好理解,请有这方面加工经验的大神回复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笑毛,不正经的杀鱼佬。

楼主:
啥意思

网友(点评):
那是收尾淡出键槽,不是平头。

楼主:
引用 楼主:
啥意思

我说的是平头平键键槽的加工,不是圆头平键键槽的加工。

网友A:
看完这段视频就知道了
https://v.qq.com/x/page/c0386uheigh.html

网友:
盘铣刀就是一个圆盘型钢板,一周圈带有类似锯齿一样的刀齿。还不清楚在B站上搜个盘铣刀加工的视频看看。

网友:
盘铣刀侧铣可以铣削出沟槽

网友:
盘铣刀赶出来就是圆弧的。

网友:
铣刀侧立使用,加工出的底面类似航母甲板,有个弧面出去

网友B:
平键应该都是冷墩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这段视频就知道了
https://v.qq.com/x/page/c0386uheigh.html

嗯嗯,我看完了,但是收尾处是斜坡状啊,后加工怎么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键应该都是冷墩出来的

我没问平键啊,我问的是键槽啊!!!!!!!!!!!!!键槽、键槽、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面刃

谢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看完了,但是收尾处是斜坡状啊,后加工怎么处理啊。

对,是圆弧状的收尾。不用再处理啊,尺寸够的场合大多用这种,应力小,加工效率和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是圆弧状的收尾。不用再处理啊,尺寸够的场合大多用这种,应力小,加工效率和精度高

那平头平键岂不是利用不到键槽端部?或者平头平键也是做成斜坡状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平头平键岂不是利用不到键槽端部?或者平头平键也是做成斜坡状的吗?

对利用不到端部,但如普通电机轴圆弧段一直可以延伸到输出轴和轴承的过渡段,就是牛油盖段那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利用不到端部,但如普通电机轴圆弧段一直可以延伸到输出轴和轴承的过渡段,就是牛油盖段那儿。

一般设计时要标出有效段的尺寸,更严谨时标出三面刃的半径

网友(2021-09-07):
去车间看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