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工请教个问题,这个图哪里有错吗

楼主(2021-06-17):
(图片)

网友:
形位公差的箭头位置要挨着尺寸线吧

网友:
应该全用轴线为基准吧,a基准应该合并到b

网友:
倒角尺寸没有标吗?

网友:
不知道尺寸用在什么地方,不多说。这个图面标注有点乱

网友:
部分尺寸没有标

网友A:
1.轴肩右侧的一段轴径应该也要标注出来吧,不能省(虽然会被认为是与右端轴径相同)
2.整数尺寸可以省略小数(有点强迫症)
3.轴径多处上下偏差看不到正负(不知是否是显示不够清晰)
4.同轴度和A基准都应与直径尺寸线对齐

网友:
两个基准放到尺寸线上,键槽的位置度和尺寸对其,其余光看标注问题不大,要看用途。

网友:
野路子,不规范。

基准符号如果指中心要素,对准尺寸线;如图中基准A,基准B,都是指轴心;
形位公差如果指表面要素,错开尺寸线;中心要素,对准尺寸线。如图中的同轴度,对称度。

网友:
基准和形位公差的引线应该对着尺寸线,直径15的圆柱轴向长度留作自由尺寸,即不标注长度。

网友:
我画的话A基准和B基准就是一个

网友:
没大错。有些尺寸没标明

网友:
不用过分纠结,没大问题。C-C正对剖线画下来好一些。

网友:
没啥大问题,两端加上中心孔就好了,便于加工及测量同轴度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一点问题都没,虽然有点瑕疵。但是工人能看懂能加工就行。不要拘泥于所谓的条条框框。

网友:
形位公差的标注和基准的标注不合理。

网友:
没学过画图的觉得格外的亲切,和我画的一模一样

网友:
尺寸尽量不要出现在图里,这样看起来很乱,其余没什么问题

网友:
同轴度标注应该跟直径尺寸对齐吧

网友:
能加工,但是严格来说,问题还蛮多的;
1、规范点,轴标跳动,不标圆轴度,实际生产中,跳动能检测,同轴度凭想象;
2、卡簧槽宽度,应该在15里面,应该是16.1和1.1 ,不建议15和1.1;
3、中心线基准应该在尺寸线上,不是轴边上;

网友:
个人感觉15长那段应该是精加工,有公差吗,那段感觉你是用于有配合的地方,反而是尺寸闭环最右端那段应该没有高配合要求吧,要穿东西进15尺寸段这一段的轴径尺寸应比15段的小一点避免配合吧,而如果真是那样最右端应用不了1.6光洁度了,反而是15尺寸段的光洁度要1.6.
如果真按你那样的画法,没标尺寸那段是用于轴孔配合,那么轴向如何固定?是不是最右段端头应该有个螺纹孔来装挡板,防止轴向窜动。
其次就是倒角尺寸。15段右端那如果是卡圈的话,长度尺寸应标为15+那个小尺寸,形成一个闭环。

网友B:
这跟轴是要调头加工的,应该标两侧,直径15的那个长度不标,两端标+总长,这样好一点,形位公差,上面的楼主已经说了

网友:
轴的断面没有标准粗糙度

网友:
公差标注错误,技术要求没有,未注公差是多少?

网友:
基准用点乱

网友:
大神很多,说是野路子的,自己出一个来看,有多么不一样?。伪神==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跟轴是要调头加工的,应该标两侧,直径15的那个长度不标,两端标+总长,这样好一点,形位公差,上面的楼 ...

车轴尽量不要调头车

网友:
卡簧槽的极限公差少了一位,未按手册标准。

网友:
如果两头车的话最好标轴端面到轴肩的位置,按加工顺序标,形位公差也标的不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轴肩右侧的一段轴径应该也要标注出来吧,不能省(虽然会被认为是与右端轴径相同)
2.整数尺寸可以省略小 ...

1.没必要。一刀车出来的

网友:
取消B基准,看12的轴是正差,应该是轴承位,如果另外一段不装轴承建议选松配。基准A要素应该是轴线,同轴度被测要素也应该是轴线。卡簧槽正确的标注方法应该是16.1,再返回去标槽深,这个深度和宽度是有标准的,不知道你的对不对。如果是我就不标轴肩,标右端面到右轴肩。另外这么小的轴你开这么长的键槽干嘛。

网友:
另外键槽工作面国标给的是3.2到1.6的粗糙度,未注按6.4有点低了

网友:
不像好好学过的。标注的很难看

网友:
同轴的那个基准A,要和12直径尺寸对齐,表示的是轴线。你现在是挂在圆柱表面,表示的是圆柱面。

网友:
键槽没有标粗糙度,大部分精度都应该是和粗糙度配合的。

网友:
我们一般习惯在轴肩处加上清角说明或退刀槽。

网友:
1. 粗糙度最新标准已经不这么标了;
2. 直径数字跟中心线重叠了,你这什么软件?这种情况软件应该都会自动隐藏一些辅助线的(如剖面线、中心线等等)

网友:
你问的是标注样式还是尺寸

网友:
基准符号,箭头样式不是国标样式

网友:
这些都问题不大,就是机械制图标准还得巩固

网友:
这个就看情况了,按图纸尺寸,未注倒角公差按常规约定,是可以做出来的,就是不知道装配要求怎么样,想表达的精度有没有到位。
还有技术要求,材料,另外这个细长杆,要不要热处理,变形量有没有考虑。
一张图纸,除了尺寸,还有很多,这都是细节,就看使用要求了。

网友:
中间轴没有直径标注; 倒角未标注; 公差前面没有+号

网友:
像这种一段都是同个直径的我们基本直接用镀铬光轴,稍微加工一下

网友(2023-08-10):
这样的图纸尺寸要求这么严没办法加工,缺少东西太多了。要是以前学徒时候老师傅能把图纸给甩到脸上,画图人根本就不懂机加工工艺。

网友:
槽的深度没尺寸?

网友:
卡簧槽宽度 一般是标在定位尺寸里面。

网友:
标准出图

网友:
这个图出得还可以,蛮好。

网友:
缺尺寸,不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