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吸附硅晶片与电机轴旋转,这个气管具体是怎么接的啊

楼主(2021-06-17):
如题,怎样保证这个气管不与电机轴一起旋转啊
第二张图片吸盘怎么与下面的连接头连接的啊?这几个孔哪个是气孔呢?,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气液滑环可以实验这个旋转的动作。

网友:
电气滑环,或者旋转接头

网友:
中空滑环了解下

网友:
有高速旋转接头,SMC。

网友(点评):
见多视广

网友:
电机轴是空心的

网友A:
以前拆过晶元切割设备的切割台 里面的不是轴 类似一个很大的旋转支撑 气管直接接在吸盘上 跟随吸盘一起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拆过晶元切割设备的切割台 里面的不是轴 类似一个很大的旋转支撑 气管直接接在吸盘上 跟随吸盘一起旋转

气管跟随一起旋转,好像不行吧?

网友:
磁流体密封也行

楼主:
老哥知道具体结构原理吗?

楼主(2021-08-24):
那个管路通过空心的电机轴接到上面去吗?

网友:
气滑环去淘宝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