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保存不了PDf怎么办

楼主(2021-06-18):
点了保存没反应

楼主:
破案了破案了,真相是关掉插件就行了

网友:
电脑慢。。。再点一次试试

网友A:
工程图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设置一下

我全都打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全都打勾了

不要全打钩 尤其最后一个 他会保存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全打钩 尤其最后一个 他会保存细节

试了 没用还是点了保存就没反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 没用还是点了保存就没反应了

软件是关了重开的吗

网友:
我以前是先弄成cad的,在弄成pdf,没法的法子

网友:
可以点打印,选打印成PDF

网友B:
工程图保存转换不了PDF格式?没有提示什么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是关了重开的吗

是啊 重开了 也是没用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估计软件重新下

网友:
可以打印的,打印机选择print to pdf

网友:
正版的软件可以找代理商解决

网友(点评):
正版跟我说自己解决不会了在去问技术人员,。,。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是你的PDF阅读器有问题,你需要重新下载安装一个Adobe 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案了破案了,真相是关掉插件就行了

啥插件?

网友(点评):
所有sw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是你的PDF阅读器有问题,你需要重新下载安装一个Adobe pdf

可能安装Adobe acrobat比较好,里面含PDF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程图保存转换不了PDF格式?没有提示什么错误吗

你检查一下导出格式里有没有PDF格式,还有就是你从一开始安装到现在就一直不能导出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情况下出现的,你详细点描述

网友:
可以用它自带的批处理软件转pdf

网友:
导出行不行?

网友:
没遇到过,不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