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铝合金件用什么工艺加工

楼主(2021-06-18):
强度没什么要求,但是表面质量要求高,并且可以阳极氧化,有高质量外观壳体内部有两处倒扣

网友:
CNC,倒扣打火花就行了

网友A:
倒扣位置拆下来,用螺丝固定,就不用电火花打了,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扣位置拆下来,用螺丝固定,就不用电火花打了,省成本

不好拆哦,这零件很小,倒扣那里只有2mm多的宽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拆哦,这零件很小,倒扣那里只有2mm多的宽度

倒扣连着底板一起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扣连着底板一起拆开?

有外观要求,而且拆了不好固定,里面的空间有其他零件占用

网友:
精铸出来,可以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