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一米多乘一米多的铝板,怎么检测平面度

楼主(2021-06-18):
有个一米多乘一米多的铝板,怎么检测平面度?用什么工具,什么方法,我检测这块是弱点

网友A:
平台有没,平板有没?没有的话只能用水平仪算了

网友:
如果你只是检测平不平
那么你去黑暗的环境手电筒在直角打一束光都行
如果你要检测出平面度值
你可以去淘宝搜一下平面度检测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台有没,平板有没?没有的话只能用水平仪算了

啥意思,有平台怎么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有平台怎么检测

塞尺

网友:
视觉检测很迅速

网友:
上三坐标

网友:
上三坐标,或者你本身有大理石平台的话就上大理石平台,但上平台的话你测不到平面值,只能测个大概

网友B:
补充一下,你还可以用一根直杆放在铝板上面用千分表拖一下。

网友:
板多厚?薄板考虑支承变形吗?

网友:
买个直尺,放上面,打表

楼主:
三坐标是啥,全称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坐标是啥,全称是啥

三坐标测量仪,百度就出来了

网友:
买一块大理石板,150*200的。胶水粘一个杠杆表,像木匠刨子一样左右来回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你还可以用一根直杆放在铝板上面用千分表拖一下。

要保证这个杆的直线度,要不测量工具都不准确,测量没意义,我觉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保证这个杆的直线度,要不测量工具都不准确,测量没意义,我觉得

拿来做测量工具肯定要保证一定的精度,如果平面度要求一两个丝的话还是建议上三坐标

网友:
用大理石平台,和水平尺

网友C:
三坐标打点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坐标打点测量

正好要买个直线导轨,直线导轨地面比较平吧,有直线度保证部,把千分表装在导轨上,打表可以吗

网友:
根据不同要求上不同检查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好要买个直线导轨,直线导轨地面比较平吧,有直线度保证部,把千分表装在导轨上,打表可以吗

不一定行

网友:
三坐标  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