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 草图线性属性 怎么设置模板

楼主(2021-06-18):
SW工程图,草图,线型属性颜色默认是无,每次都要手改线型;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设置模板?草图可以直接选定线型

网友:
不知道工程图图层吗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草图

网友:
这个可以通过图层来设置

楼主:
各位,是工程图里面的草图,不是零件草图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