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焊件画的框架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1-06-18):
用铝型材焊接画的框架会有端面突出到铝型材凹槽的情况,如图下图,请问大神怎样修改

网友:
你用什么画都会有这种情况,剪裁功能了解一下。

网友:
你这是焊接轮廓库有问题。

网友:
选平面剪裁。

网友:
草绘拉伸出来后再把它剪切掉也是OK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