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无法打印

楼主(2021-06-18):
电脑重装的系统,SolidWorks2020安装后工程图无法打印,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打印其他文件看打印机连接了吗

网友:
是操作系统根本没连上打印机吧

网友:
你确定IP地址对吗,尝试下其他打印是否可以

网友:
转DWG格式打印试试,再不行可能是连接问题

网友:
肯定是你们加密软件导致的。

网友:
导出文档再打印不香吗?

楼主:
你们说的都不存在,问题是直接转PDF也不行。其他都可以打印,就是工程图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