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接头,空心电机轴

楼主(2021-06-18):
如图,第一张图,这个无刷直流电机的轴是空心轴吗?电机轴旋转时,空心部分会进行旋转吗?
第二张图,这个接头是属于什么接头呢?旋转时,哪部分旋转,哪部分不旋转啊?
有大佬指点一下吗,谢谢啊!!!!

网友A:
旋转试试,就知道那部分旋转了噻。

网友B:
我接触到的是 空心轴是旋转的,之所以空心的原因是通气使用,吹或者吸,第二张图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试试,就知道那部分旋转了噻。

没有实物,只有图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接触到的是 空心轴是旋转的,之所以空心的原因是通气使用,吹或者吸,第二张图没看懂

是的为了通气,与真空泵连接,上面的接头与真空吸盘连接,你可以看我另外一个帖子我就是不知道这里面结构的详细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接触到的是 空心轴是旋转的,之所以空心的原因是通气使用,吹或者吸,第二张图没看懂

第二张图就是第一张图反转过来,最中间应该有电机轴

网友:
结构很简单,就是普通的轴打了个通孔,一端内螺纹,一端配合吸气,螺纹气接头会旋转,气管是不会旋转的,至于那个孔吸气,没办法从图片上判断,

网友:
这个中间直接用的滑环应该是。

网友(2021-12-20):
楼主是做spin coater吗?这电机是什么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