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气缸

楼主(2021-06-18):
实际当中碰到了这样的气缸,想了解这是什么气缸。哪有买

网友:
双头的?还是2个气缸?没用过

网友:
背靠背气缸

楼主:
嗯,背靠背,不过是可以把两个缸链接起来。

网友:
这个一看不就是两个后法兰气缸(FB)将两个法兰锁在一起用的吗?

网友(点评):
支持,没看到那个厚块间有条缝的痕迹吗。

网友:
联动气缸,可以二次行程

网友:
是不是串联气缸?

网友:
这只是普通的2个气缸通过中间连接板固定,达到2倍行程的联动

网友:
背靠背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买标准气缸自行组合的

网友:
双行程气缸可以实现两个行程的动作,

网友(2021-07-29):
原理类似升降机,两节

网友:
增压气缸,一段是气缸,一段是油缸

网友(2022-01-10):
这两个气缸尾对尾用板连上的吧,两个标准型气缸

网友:
气液结合,增压气缸

网友:
气液结合,增压气缸。

网友:
双联气缸

网友(2022-05-21):
我们也用类似的,控制行程到达三个工位

网友:
难道不是2个气缸组合一起吗

网友(2022-06-24):
能先说说是什么设备上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