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为什么滚珠丝杠是双列槽,但是实际却只用一列

楼主(2021-06-18):
请教下为什么单轴机械手里面的滚珠丝杠有双槽,但是实际只用了一条槽呢?也是无意中发现的,拆开发现有一列槽在使用所以没有黄油,另一列就涂满了油没有消失。我拆了好几个都是这样的,不清楚具体是为什么所以来请教一下。谢谢!

210619新增:又有了新发现,今天拆了个SMC的,发现也是双列的,用了一列,但是另一列没使用的槽就很浅,图见下

SMC的

SMC的

网友A:
你这是轧制丝杆,中间那个是轧制过后留下的槽,不是滚珠的沟槽

网友(点评):
是轧制丝杆没错,这是双头螺纹丝杆,只用了一头而已,运行 速度快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轧制丝杆,中间那个是轧制过后留下的槽,不是滚珠的沟槽

回答貌似很专业

网友B:
我也不懂,只能瞎猜,估计是因为小负载下为了简化滚珠丝母的结构,滚珠丝母是单头的,如果负载大,同规格的丝杆可以配双头的丝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只能瞎猜,估计是因为小负载下为了简化滚珠丝母的结构,滚珠丝母是单头的,如果负载大,同规格的 ...

感觉您这个猜测靠谱一点。

网友C:
没买过模组?同一型号有2个滑块的。也有4个滑块的,根据负载选型。对于他们来说滚珠丝杆也一样,我不能单头备点,双头背点吧,肯定一种规格好做库存啊-_-||,负载轻,我就上2个滑块单头螺母,负载重,我就上4个滑块,双头螺母啊

网友(点评):
好好说话,不要一上来这么冲一句“没买过模组?”,好像你买过模组就很牛逼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买过模组?同一型号有2个滑块的。也有4个滑块的,根据负载选型。对于他们来说滚珠丝杆也一样,我不能单头 ...

您要说就好好说,不想说也没关系的。头一句话也太冲了吧,什么叫没买过模组?我要没买过我怎么会提这种问题啊,买了模组以后模组里什么细节都得知道啊?不懂的还不兴问问啊?您买了什么东西一到手什么都懂了?您干嘛不去买个做芯片的设备啊,这样国家肯定会给你发个一等军功章的。

网友(点评):
搞机的,心灵这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买过模组?同一型号有2个滑块的。也有4个滑块的,根据负载选型。对于他们来说滚珠丝杆也一样,我不能单头 ...

为了验证,我今天又去拆了一个SMC的,发现是双列槽,但是没使用那一列槽很浅,这就更加诡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轧制丝杆,中间那个是轧制过后留下的槽,不是滚珠的沟槽

我今天又拆了一个SMC的发现跟您说的差不多了,有一条槽是使用的,还有一条很浅的槽没什么用,应该就是轧制过程中产生的吧

网友:
便于加工的工艺槽

网友:
座等大伽

网友:
3楼是正确观点的代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验证,我今天又去拆了一个SMC的,发现是双列槽,但是没使用那一列槽很浅,这就更加诡异了。

我觉得这张配图显示的应该是单头螺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张配图显示的应该是单头螺杆吧

嗯,SMC那个是单头螺杆。另一个是双头但是只用了一个螺旋槽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家分享,这两种丝杆是不一样的。

网友:
7楼的回答虽然话糙但理不糙了

网友(点评):
TBI专业做这块的,解答一下呗!

网友D:
高导程轧制丝杆都是这样。因为导程过大导致导程中间会空着,与其空着不如直接加工成双珠道。这样有个好处。经常用的这个道不好用了,可以旋下来换另外一个道做使用,就和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导程轧制丝杆都是这样。因为导程过大导致导程中间会空着,与其空着不如直接加工成双珠道。这样有个好处。 ...

原来如此,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多谢指点

不客气。以后关于丝杆导轨的问题随时说。专业丝杠导轨专家

网友:
我没有加好友权限,同意不了你的好友,可以加我微信18822231604.  手机微信同号

网友:
诡异吗?知道为什么这个槽都有油吗?

网友(2021-09-27):
3楼说的对,这是冷轧丝杠,丝杠还是单头的。

网友(2022-03-07):
学习了,我也纳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