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封套出图,有时候出现封套零部件不显示为双点划线

楼主(2021-06-18):
如题,我有个图,主视图封套零部件显示为双点划线,可是局部放大后,封套零部件却显示为实线,怎么刷新都不管用;
CTRL+Q也不行,头疼

网友:
线型改大改小,试着调,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A:
局部放大后单独改线型试试。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6-18 21:41局部放大后单独改线型试试。
谢谢,下次试试

网友:
SW 有个非常大的毛病就是线型比例不会自动调节,以前用15的时候问他们说18可以,后来升级了18发现SW还是不会自己调节,比例不会调,改了尺寸以后大小也不会跟着变。

网友(点评):
因为三维软件的重点是三维和仿真,而不是二维出图,不能用二维CAD的思维,现在连标注都开始走向MBD三维标注

网友:
自己设定模版最好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6-19 07:41SW 有个非常大的毛病就是线型比例不会自动调节,以前用15的时候问他们说18可以,后来升级了18发现SW还是不会自己调节,比例不会调,改了尺寸以后大小也不会跟着变。
打印出来什么样?

网友:
快捷键设置的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放大后单独改线型试试。

兄弟,请教怎么给零部件指定线型或图层?

网友B:
后面的版本封套还好用的,我12的直接不用封套,封套必须要零件,挺麻烦而且有些视图不需要封套的某个件还不能隐藏,挺烦的,现在都是用装备体插入,然后改零部件线性,勾选不列入明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版本封套还好用的,我12的直接不用封套,封套必须要零件,挺麻烦而且有些视图不需要封套的某个件还不 ...

也可以,都可以做到既显示出来模型又不在明细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