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磨板机

楼主(2021-06-18):
由于使用手册丢失,不知道这台磨板机能磨多厚得板?

网友A:
不同的板厚试验,由薄到厚

网友:
厂家还在去问厂家就好了。

网友B:
通常0.3mm-3.2mm

网友:
难得遇到一位同行,欢迎交流。szhgm1@163.com

网友C:
找到铭牌或者问知道的人,找到厂家名称,天眼查厂家的联系方式,打电话沟通了解具体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板厚试验,由薄到厚

试过,但太麻烦了,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懂得人,知道个大概。毕竟一块一块试有点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铭牌或者问知道的人,找到厂家名称,天眼查厂家的联系方式,打电话沟通了解具体信息。

说来你不信,这台机没有任何铭牌标签,不然我也不会这样子求助论坛了,不知道是不是被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0.3mm-3.2mm

老铁,我这种应该可以磨厚一点,我试过6.35的铝板了,你磨的是铁板还是铝板?这个能磨塑料板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铁,我这种应该可以磨厚一点,我试过6.35的铝板了,你磨的是铁板还是铝板?这个能磨塑料板么?

我们通常磨铜,用来粗化铜表面。用尼龙针刷或是不织布刷。去除塑料没搞过,应该可以的。最大工件厚度可以测下磨刷与背压轮间隙能调多大,工件就从这个间隙通过。

网友:
厂家怕你自己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来你不信,这台机没有任何铭牌标签,不然我也不会这样子求助论坛了,不知道是不是被撕了

问知道情况的人,查公司订货记录或合同。

网友:
自己试试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通常磨铜,用来粗化铜表面。用尼龙针刷或是不织布刷。去除塑料没搞过,应该可以的。最大工件厚度可以 ...

这个间隙好像没有标度尺看的吧?我只看到压力表,连个标尺都没有。是磨板机本身这样还是因为这个型号太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间隙好像没有标度尺看的吧?我只看到压力表,连个标尺都没有。是磨板机本身这样还是因为这个型号太老 ...

有些型号有刻度,但也不能直接读出间隙。通常是通过磨刷电机的电流来观察磨痕的宽度(也就是磨刷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型号有刻度,但也不能直接读出间隙。通常是通过磨刷电机的电流来观察磨痕的宽度(也就是磨刷压力)

嗯嗯,看到了,有个磨刷的压力表。最近开机下刷马达过载,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看到了,有个磨刷的压力表。最近开机下刷马达过载,也不知道咋回事

通常是磨刷与工件接触太紧,压力过大所致。如果不是这原因还可检查磨刷轴承,电机空载电流,热继电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