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以用线性公差替代直线度吗

楼主(2021-06-18):
如图,我可以用这个+-0.02的公差,来保证两个槽侧边的直线度吗?如果可以的话,那直线度还有哪些应用场合?

网友:
不能,比如这两条槽是平行四边形,测量都是0.02公差,也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例子不能很确切的回答LZ的问题,平行四边形的边直线度仍然很好。如果是两个圆弧(圆环),其距离可以很好,但直线度很差。

网友:
应该可以,尺寸精度高,形状和位置精度也就上去了,反之则不一定。

网友:
可以控制,但是要看你对直线度的要求

网友:
不能,你看看直线度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
想想平行四边形就知道了,两个边误差再小,中心始终不是垂直的。所以不能代替。

网友:
不行,真干成同心圆,都满足尺寸公差要求。

网友:
当然不能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6-19 08:24不行,真干成同心圆,都满足尺寸公差要求。
那中心线还能作为设计基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中心线还能作为设计基准吗?

why not

网友:
直线度和标准公差是两个概念

楼主:
|华通自动化发表于 06-19 14:38直线度和标准公差是两个概念
我知道是两个概念,只不过我看别人有这么标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公差。只是我感觉有点像包容原则,但又不确定

网友:
最好是走下差,正负这个公差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