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分析问题

楼主(2021-06-18):
下图是做了一个20b工字钢的有限元分析,工字钢长2300mm,整个面均匀受力,一共7800kg。
结果位移只有0.008mm,应力9.2Mpa。感觉好像不太对。有时间的大师帮忙看下谢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wtSenHu9u8xC69XZFw8Ug
提取码:ydut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感觉受力大的是这个地方,载荷好像施加错了

网友A:
约束条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条件是什么?

顶部施加载荷,底部固定约束

网友B:
整个底部固定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约束加在那个面?上平面的均布负载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底部固定应该是没问题的

主要是我觉得分析结果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约束加在那个面?上平面的均布负载是多少?

约束在底面

网友D:
上面均匀受力有歧义,目前状态上面应该是施加的水或者沙子之类,如果是整个固体只是平面接触,这个分析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均匀受力有歧义,目前状态上面应该是施加的水或者沙子之类,如果是整个固体只是平面接触,这个分析就有 ...

请问应该施加什么载荷

网友A:
7800kg/2300mm=3.39kg/mm。这种载荷水平会有多大变形?

网友E:
按照楼主给的条件,算出来是一样的

网友F:
用在那里,换H钢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0kg/2300mm=3.39kg/mm。这种载荷水平会有多大变形?

谢谢,如果在上面放设备,2.3米的面全部接触应该施加什么载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楼主给的条件,算出来是一样的

谢谢,如果在上面放设备,2.3米的面全部接触应该施加什么载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在那里,换H钢会不会好一点

上面放39吨重物,用五根工字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在上面放设备,2.3米的面全部接触应该施加什么载荷呢

1、一般不会把槽钢直接放在地面上,多数情况下会有支撑,就像火车铁轨下的枕木;2、没有什么设备会有2300mm长的安装面,多少情况下会有若干个地脚(也许是滚轮之类)。把槽钢的支撑和载荷与槽钢的接触结构做出,一并进行分析,如果设备在槽钢上移动,要找到最不利的情况进行分析。

网友G:
你这样的理想状态确实是不会有多大变形,实际中由于受力不是理想的垂直底面,沿着中间那条壁
你验证时应该让力偏个角度,不垂直底面,我试了下,偏5°,工字钢会弯曲导致最大位移变成0.49MM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的理想状态确实是不会有多大变形,实际中由于受力不是理想的垂直底面,沿着中间那条壁
你验证时应该 ...

只在中间壁上施加载荷,应力和变形更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不会把槽钢直接放在地面上,多数情况下会有支撑,就像火车铁轨下的枕木;2、没有什么设备会有2300 ...

谢谢,因为没见过重物是什么样子,领导只告诉我,工字钢放在地面当底座用,共五根,重物39吨,比较大平放在工字钢上面会铺满。不过看样子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没见过重物是什么样子,领导只告诉我,工字钢放在地面当底座用,共五根,重物39吨,比较大平放 ...

那不要紧了,才39吨,大不了在工钢上面铺一层20毫米厚的竹胶板

网友:
底部固定约束,相当于整个底部是刚性的,当然只有上部有变形

网友:
是不是施加力的位置不对??

网友:
这种条件,一根均匀承载200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