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焊点处理?

楼主(2021-06-19):
拉丝不锈钢面的焊点怎样处理干净而不影响外观拉丝?如果把不锈钢板材加厚能不能避免焊接热变形的焊点,有有经验的老师傅指导一下吗?

网友:
讲真。焊接手法的问题。可惜我不会,只见过

网友A:
焊完后,再在焊处拉丝

网友:
美观可以用螺、铆之类,焊接是重熔铸了不可能不破坏。

网友:
lz也要说明一下受力要求啊

网友:
焊接不太懂

网友B:
一般不锈钢焊接都是采用的氩弧焊,焊接手法好的话,会像鱼鳞一样的焊缝,基本不会有太大的热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锈钢焊接都是采用的氩弧焊,焊接手法好的话,会像鱼鳞一样的焊缝,基本不会有太大的热变形

lz的意思是,在正面会有焊斑,影响拉丝外观。

网友:
激光焊,冷汗,压力焊,锡焊,水冷,加大电流减小电压,
不过用石膏粉和泥,在焊点后面固化,在焊接,然后去除石膏,也可以减小这种问题。

网友:
需要做抛光处理吧?板材越厚,变形越厉害。

网友(点评):
不一定,电流小点,不要一次性焊接完毕。拉丝的表面,估计是薄板,注意控制点就好了。冷焊机了解下。

网友:
手法重要,还看要求啊

网友:
焊接手法不好的话,焊前清洁度处理很必要!

网友:
一般氩弧焊多少都会留印记,这个没办法的,只能在焊接上再想想办法,向上面说的冷焊机什么的,我们原来一般也就手工再拉一下,其实效果也一般

网友:
焊点一般都要先打磨再拉丝的吧。条件允许的话推荐用力控打磨设备打磨,这样跟普通机器人硬碰硬打磨相比,不容易出现过打磨或者出现对机器人的损伤。国外的Ferrobotics什么的比较贵,推荐使用国内的盈连科技的力控强磨机,联系方式:18005181535

网友:
焊接过后可以抛光打蜡,焊件内壁的话可以试试洗钢水沾洗

网友:
@awolfbee 冷焊机也就是电容蓄电吧,普通氩弧焊减小电流,降低电压也能达到同等效果吧。

关键是冷焊机需要等待充电,生产效率低下。

网友(点评):
错。脉冲焊接,热输出量小。

网友(点评):
直接选用数字脉冲的氩弧焊机,也可以达到同等效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完后,再在焊处拉丝

焊处拉丝,和整体拉丝板的外观效果,做到一致比较难,可能比较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