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为什么多头丝杆配的是单头螺母呢?

楼主(2021-06-19):
http://www.cmiw.cn/thread-1030032-1-1.html
前面帖子里问的问题我查到了,第一个图是双头丝杆,就是有两个平行的螺旋槽,两个槽的导程是一样的。第二个图是单头丝杆,只有一个螺旋槽。

网上查的资料说双头丝杆或者多头丝杆都是配相应的螺母,为什么我拆的这个机械手是使用的单头螺母呢?

网上的资料说双头或者多头丝杆因为增加了螺旋槽,所以螺母里的滚珠也增加了所以增加了负载,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但是我目前遇到这几款都是双头丝杆配的单头螺母,并没有启用双槽,这一点是非常费解的。另外选型手册上导程大的都是负载小,导程小的都是负载大,那么网上说的大导程采用双头或者多头结构提高了负载这个说法和选型手册又不符合了。

令人费解的是假如大导程多头丝杠可以提高负载,那么为什么他不启用多槽,反而只用了一条槽呢?如果只用一条槽,为什么非要买多头不买单头的呢?

单头丝杆

单头丝杆

双头丝杆

双头丝杆

网友A:
我就想知道在楼主眼里是选型手册准确还是所谓的不知从哪听到的“网上”说法准确?逻辑依据又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在楼主眼里是选型手册准确还是所谓的不知从哪听到的“网上”说法准确?逻辑依据又在哪

选型手册上并没有说是用双头丝杆配单头螺母,只是写了导程大的负载小,我是拿这个来当佐证的。网上的信息也是因为自己不知道问了人也不清楚我才去查的。在没有实锤之前这些都可以认为是有可能的,所以我才拿出来说,主要是想找人讨论一下这是为什么,没别的意思。

网友B:
楼主没去请教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去请教厂家?

问了,两家都语焉不详,其中一家顺着我的话说是备用的,另一家说买来的丝杆就是这样的,至于为什么这么用也不清楚。要么是他们真的不知道,要么就是他们不愿意说。
如果问不出来我打算回头展会上挨个问一下,总有人会知道的。

网友C:
说明你这是轻载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这是轻载高速,,,,,

那请问如果要是双槽都用上了是不是就是重载高速了?(毕竟不管是用一个槽还是用两个槽,导程是一样的)谢谢

网友(点评):
这么说吧,丝杆导程大小,影响的是搬运负载的能力,跟丝杆粗细,单头多头没关系,丝杆粗细、单头、多头影响的只是丝杆本身的寿命,转动精度;单头螺母一般比较短,多头比较长,接触面多,转动起来没那么抖。

网友(点评):
一些2米左右的丝杆模组,里面一般还是多螺母结构设计,就是为了防止丝杆抖动

网友:
希望有高手出面解释一下

网友:
没有明白

网友D:
所谓“降本增效”?这样只要生产一种杆,就能配好几种套了

网友:
有的时候会因为现场手里的零件就那么多而采用下下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降本增效”?这样只要生产一种杆,就能配好几种套了

现在只能这么猜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