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上面开沉头螺丝安装孔问题

楼主(2021-06-19):
平时看那些电柜上采用的沉头螺丝孔(螺丝头部是圆锥形的那种),有没有尺寸标准,在图纸上怎么表达(有没有做钣金的朋友发个截图上来看看在图上怎么表达)?平时都是在机加工件上用,钣金图纸上面还没画过,以前都是直接开个通孔,螺丝锁凸在外面上去相当难看

网友:
我都是用3D软件模拟开个90度的锥形孔,放个螺丝上去看看漏不漏头就行

网友(点评):
钣金比较薄,那个锥形孔是得冲压的才行吧

网友:
如果你是发图纸给钣金厂做,可以咨询厂家多厚的板可以沉多大的螺钉,如果自己做,问问 卖冲压模具的肯定知道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点评呢?你直接回复我,我看到有问题再回复你多好?用点评我再想回复你都没法子。

钣金薄咋了,也是可以的啊,只要底下配对的那个螺丝孔倒个角不就得了,你用3D软件模拟下就知道了。

网友:
钣金薄也有1.2T,打个M3的C/S孔没事的啊,下面螺丝的部分也稍微做个倒角就好了。总之,钣金上打锥孔,只看厚度就好了。另外,个人习惯,我一般会把直径多打1mm。而且一般不会冲压,麻烦,还容易有变形和毛刺。直接用钻头就可以。

网友:
一般钣金上都是画剖视图

网友:
软件有直接平头开孔的,自带参数成型

网友A:
主要看板厚度和螺钉大小吧,太薄也没啥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板厚度和螺钉大小吧,太薄也没啥办法。

钣金本身就是薄板,螺钉孔螺纹可以加工在翻边上,一般也都是小螺钉。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箭头指出,并增加技术要求强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