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35*2-4g双头公制螺纹大中小径参数是多少?

楼主(2021-06-19):
请问M35*2-4g双头公制螺纹大中小径参数是多少?

网友:
补充内容 (2024-1-17 13:46):
软件下载地址:pan.baidu.com/s/1IHD99TKeKdJl1lod-EGrlg?pwd=eool

网友:
楼主要的是双头螺纹的大中小径尺寸。

网友:
小径应该是30.9左右

网友:
机械手册可以查出来的,或者也可以用公式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