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装配体里面的虚线怎么去除?如图

楼主(2021-06-19):
如图 只要是两个零件相交的地方始终显示虚线

显示项目也都没勾选,选择视图菜单的隐藏所有类型 也不管用

网友A:
如图? 哪儿?

网友:
试试右键的隐藏命令或者在选项里进行设置。

网友B:
楼主图片么有   不清楚哪软件

网友C:
在首选项里面设置试试看

网友:
感谢大师,在首选项里面设置问题已解决了。

楼主:
我是楼主 不好意思 之前的截图没能上传成功 现在补上 感谢各位大神
在零件上做改动保存 重建装配体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哪儿?

已经在7楼上图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片么有   不清楚哪软件

已经在7楼上图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首选项里面设置试试看

大神 已经在7楼上图 选项设置还是不行 您看能详细聊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