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种齿轮如何画出来?

楼主(2021-06-19):
rt

网友A:
你需要一本这个

网友B:
画出来简单,图片里就是标准齿轮劈开加两根齿条,设计参数是关键。

网友:
路径阵列。

网友C:
下面蓝色的不像是齿轮,感觉是同步带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面蓝色的不像是齿轮,感觉是同步带吧

同步带?真有你的 看来你是门外汉 不是学机械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步带?真有你的 看来你是门外汉 不是学机械的吧?

小辈愚钝,只是好奇猜想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蓝色的零件是柔性的齿形带。师傅您如果清楚这机构的工作原理,希望指点一二?大齿轮旋转,这个蓝色的零件是怎么运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辈愚钝,只是好奇猜想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蓝色的零件是柔性的齿形带。师傅您如果清楚这机构的工作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E411X7Zv?p=1
看看这个

网友:
以前一本教程上看到的。

网友:
这个齿轮厉害

网友E:
这个传动不知道下面的那个齿怎么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出来简单,图片里就是标准齿轮劈开加两根齿条,设计参数是关键。

画不出那种计算比较精确的,如果标准的圆齿劈开再加齿条,两零件贴合地方不是完美过渡,不知道有啥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出来简单,图片里就是标准齿轮劈开加两根齿条,设计参数是关键。

两边曲线的劈开倒是可以,问题是中间又是直线,长度没参数,还要算齿间距,感觉要数学特别好才算的出,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出来简单,图片里就是标准齿轮劈开加两根齿条,设计参数是关键。

勉强画出来了,就是直线和曲线过渡这里弄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传动不知道下面的那个齿怎么动作的。

我猜是往前出溜一截,翻个跟头,再往前出溜一截,再翻个跟头......

网友:
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本这个

这本书论坛有分享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猜是往前出溜一截,翻个跟头,再往前出溜一截,再翻个跟头......

除了啮合转动,
两个齿轮,必然有一个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了啮合转动,
两个齿轮,必然有一个要动。

看不懂的,太专业了,这是专业设计齿轮看的书,只是把函数微分那些公式计算方法告诉你,但是怎么用软件画应该是没教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不懂的,太专业了,这是专业设计齿轮看的书,只是把函数微分那些公式计算方法告诉你,但是怎么用软件画 ...

lz怎么折腾这种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怎么折腾这种齿轮?

就想打印一个玩玩

网友:
下面那个蓝色的齿轮的两个销子应该是在上面的圆齿轮边上的槽里的,围着上面的圆齿轮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