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设备框架类组焊件的焊接符号和形位公差的标注

楼主(2021-06-20):
焊接符号标注需要细致到每条焊缝么?形位公差需要标注么?

网友:
找几本焊接的书看看,别在这傻问了。
你可以一个不标,然后长驻车间,指导工人焊接

网友:
焊接符号标注需要细致到每条焊缝么?
每条焊缝都要有对应的焊接方式和要求,可以用焊接符号直接表示,可以用“多处”表示,也可以在技术要求中说明。

形位公差需要标注么?
需要,低精度要求、不会引起歧义的场合可以省略。

网友:
按理说你说的这些一个都不能少,少了现场没法施工。

网友:
焊缝厚度,位置,形位公差的要求,都需要有明确标注才行,不然现场的工人无法作业

网友:
焊接件的机加工的部位才需要标注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焊接部位不需要标注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焊接件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可以在技术要求里提出:按《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相应级别即可。

楼主:
焊接的形位公差在视图上没有任何的符号及公差标注,只在技术要求里说明了未注形位公差标准及精度可以么?

网友:
普通的集体标注。特别的每处标注。

网友:
这个肯定没必要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