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接头螺纹用什么密封?

楼主(2021-06-20):
自动化设备上拧基体或气缸上的气接头螺纹,大家一般怎么密封?用螺纹密封胶还是生胶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生料带。

气管接头严禁使用生料带,本身人家螺牙就可以了  加生料带容易漏气,以前一条设备出口德国,被甲方要求派人去,把所有生料带去掉

网友(点评):
市场上的自动化接头与基体螺纹是密封不了的,不信你试试十有八九都不行,就算大品牌都不行。再说基体一般是铝合金的,容易烂。你说的是密封管螺纹,液压低压可以用,不过我还是更相信密封垫。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常用的自动化气动接头。

网友:
不能用生料带?

网友:
生料带,只要在包接头的时候注意不要包太多,

网友:
国内一般是用生料带,但讲究的地方不让用生料带,理由是生料带包不好的话会有碎屑被带到气路中卡死阀芯,那么你可以用液体生料带,或者接头已经浸好生料带的直接拧上就行了。

不用生料带直接拧上就能密封的,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接头质量得很好。

网友(点评):
胶水类的拆后更多粉末掉进去

网友:
简单经济实惠,用生胶带最好,我们公司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现在正规接头都是自带密封圈或者密封材料的吧?

网友(点评):
现在的气接头端面台阶很小甚至没有,密封圈有点恼火

网友(点评):
台阶大的端面自带密封圈,台阶小的接头螺纹上自带密封材料类似生料带,至少我用的管接头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管接头严禁使用生料带,本身人家螺牙就可以了  加生料带容易漏气,以前一条设备出口德国,被甲方要求派 ...

好像我们一直使用生料带啊,不用才容易漏气啊。

网友:
哈哈,又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我旁观学习一下。

网友:
要求高就液体生料带,要求低就普通生料带。有些自带密封垫的就不需要了。

网友:
都用生料带,不裹上一些会漏气,我发现内丝和外丝好像都带锥度,密封不了
为了防止生料带进入阀芯,接头前两牙不要裹到

网友:
密封垫片或者O型圈密封,工艺上更加可控。

网友:
生料带吧

网友C:
管螺纹分两种好吧,一种直的,一种是锥管螺纹,锥管螺纹不需要,值的需要生料带或密封胶

网友(点评):
记的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点评):
液压的管螺纹可以,自动化用的气动接头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管螺纹分两种好吧,一种直的,一种是锥管螺纹,锥管螺纹不需要,值的需要生料带或密封胶

直配直,必须用组合垫或四氟垫或O型圈或ED圈,生料带是不行的,因为直螺纹挤不紧。
锥配锥,最好生料带,因为一般锥螺纹精度不够,只靠钢对钢封不紧。
锥公配直母,要加生料带,原因同上。
锥母配直公,错,不能这么用!

网友(点评):
我当年被叼了一圈,锥跟直的怎么配呢。懂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配直,必须用组合垫或四氟垫或O型圈或ED圈,生料带是不行的,因为直螺纹挤不紧。
锥配锥,最好生料带 ...

网友:
生料带,再说一个事情:买的气路分配座,用堵头加生料带,都能拧到最底下。不加生料带百分百漏气。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在自动化气路很常见。

网友:
旁观学习一下

网友:
生料带可以的!

网友:
有带密封图的气接头买的

网友(2021-07-30):
英制锥螺纹加生料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