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180*厚度10毫米,0.03平面度,光洁度0.8,选啥材料

楼主(2021-06-20):
各位大哥大佬,小弟出到机械行业,不知水深,请问730*180*厚度10毫米,0.03平面度,光洁度0.8,选啥材料,才能加工出来,材料要求有洛氏硬度HRC35以上
感激不尽

网友:
3丝的平面度,你搞啥子?

网友:
这个需要磨削加工环节。hrc35以上难度不大。10mm厚度的话找个加工能力可以的厂子都能保证0.03的精度。不知道你还有其他要求没有,我觉得45钢热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选材根据零件作用,使用工况去确定。

网友:
有参考就好办

网友:
这个厚的的板材做不出来的

网友:
硬质合金

网友:
这种长条条窄溜溜平面度不好搞。我们精密冲床上的刀头,一米长、120宽,15厚,用的工具钢,淬火硬度59-61.用的时候还是得用8对正反丝调间隙。

网友:
原材料不仅仅是要看精度粗糙度要求,还要看用途和受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