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东西

楼主(2021-06-20):
想请教下这个零件是什么。是塞在孔里面的,感觉没有螺纹,但是仔细看内孔里面有一圈圈的痕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牙咯出来的。有点倒牙的感觉,很难拔出来。

网友A:
宝塔接头的密封防脱结构,看起来是个堵头

网友B:
宝塔接头用来安装橡胶或塑料软管,装上不容易拔脱。

网友:
大家说的好,点赞支持

网友:
貌似一个限位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塔接头的密封防脱结构,看起来是个堵头

对,但是网上都是空心的那种宝塔接头,找不到跟这个差不多的宝塔堵头。这种需要找人定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塔接头用来安装橡胶或塑料软管,装上不容易拔脱。

再请教一下这种实心的类宝塔接头,只能找人专门定做吗,我再网上没看到有这种实心的。

楼主:
就是找不到跟这类似的堵头,才来请教大家的。

网友:
应该是用来堵气管管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