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绳机的同轴度

楼主(2021-06-20):
最近在学习这种,请教怎么保障两端的轴承的同轴度

楼主:
中间没有一根轴到底.
不好上车床吧

网友:
两轴承的安装座孔,一刀下去干完,不要二次装夹,就能保证,

网友:
这要求不是很高啊,基本平衡就好啦

网友:
刚性极差的机架,关键是选用合适的可调心的轴承和座

网友:
这个靠轴的支持座,调节出两头同心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