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工位转盘机

楼主(2021-06-21):
1、伺服加减速机驱动的
2、电机加分割器驱动的
3、液压齿式分割台驱动的
4、转盘怎么保证转动平面度
5、设计中需要注意的点
这方面没有经验,现在工作中有需要。哪里找得到这方面的资料或书籍

网友:
1.自动化行业的话小的产品一般用分割器或者DD马达,这两个转为精度较高;如果重负责的话一般用回转平台。4.转动平面度的话,最重要的是保证转盘的平面度,提高加工精度。转盘受力的话必须加支撑。支撑有好几种,固定支撑,浮动支撑,载具浮动等等。5.需要注意转盘是基准,所有外围机构去找盘定位,盘和载具的精度一定要高,否则设备不稳定。6.目前到时没有发现有专门的资料。

网友:
分度器,这种不是有直接买来使用的吗?